ViVO Y93手机充电不正常故障维修

楼主(2021-07-17):
ViVO Y93手机充电不正常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ViVO Y93

    故障现象:手机充电不正常

    检查结果:手机充电不正常,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正常时充一段时间后电流就没有了,手机还显示在充电。

维修过程:

    首先看到有腐蚀,根据经验判断充电电路就在这个地方。打开它,并没有腐蚀,首先更换了充电线圈无效,接着更换了PMI632电源,依然无效。见下图:

发霉的地方 图1

维修过的地方 图2

以为是这里的问题 图3

更换的原件 图4

    压紧尾插排线后发现充电电流变大,于是补焊排线测试,发现依然如故。更换一条排线,,充电几次后充电正常,维修完成。

维修总结:

    这个机器排线故障已经修到很多了,表现为测量电压有5V,充电开始正常或者时充时不充,排线在显微镜下观察也并无异常。故障点在尾插和排线接口,解决方法是先换尾插,不行就把排线靠近主板这端的5V刮开,加焊即可。

相关阅读:
ViVO Y93打电话提示正在打开天线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560-1-1.html

ViVO Y93不照相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6361-1-1.html

ViVO Y93s加电大短路和不充电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6952-1-1.html

VOVO Y93不开机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194-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虽然不会修手机,学习了

网友:
虽然不会修手机  看看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