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其中一个USB用不了

楼主(2021-07-17):
华硕P8H61-M LX3主板后面四个USB的其中一个不能用,测了一下,电压正常,发现一个标示为LC5芯片的两个引角对地阻值不一样,一个525,一个583,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找不到相同的芯片,能代换吗?

网友:
如果没猜错,不要这个芯片也能用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是防静电保护的

网友A:
假如拆掉这个芯片能用的话,那下次再烧的话是不是就直接烧南桥了

网友:
静电保护的 B

网友:
这个最好替换原型号

网友:
去掉芯片测试下数值

网友:
拆掉试试,看着像防静电芯片。

网友:
最好替换原型号

网友:
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
找块料板拆一个换上

网友:
拆掉怎么能行,那不断线了吗,全通过它跟南桥通呢。

网友:
料板找个相同位置的换上就行,其实真正电流大烧南桥,他也防不住。

网友:
拆掉试一下

网友:
出问题时多数是插U盘烧U盘,烧南桥倒是没有见过。

网友:
你这阻值应该是520多才是正常的,另一脚才是不正常的,偏大的话就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拆掉这个芯片能用的话,那下次再烧的话是不是就直接烧南桥了

出问题时多数是插U盘烧U盘,烧南桥倒是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