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惠普的新款游戏本图纸全都没有的

楼主(2021-07-17):
最近修到一些惠普的游戏本,好像都是什么暗影精灵的这玩意,一般7代,8代甚至9代的,基本都是广达的板子,图纸完全没有,主板原件也没元件号,惠普好歹也算一线品牌吧,怎么搞得跟三无产品一样,维修资料这么稀缺的吗

网友:
以后很多机器都没有,得习惯

网友:
人人都有还修个锤子啊

网友:
没有才好 收高价

网友A:
正在修一个暗影精灵4,看似要显示了但就是不显示;售后说是屏的问题客人自己换后一样,到我们手里后无图纸修起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一个暗影精灵4,看似要显示了但就是不显示;售后说是屏的问题客人自己换后一样,到我们手里后无图纸 ...

之前也遇到一台开机无显的,高刷新的屏40针edp接口的,连代换都没得代换,真的难搞哦

网友:
没有图纸,大神也只能抡三板斧了。

网友B(2021-08-16):
以后的主板估计都要没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的主板估计都要没图纸了,。。

惠普的连鑫智造上都没图纸,就算V星,清华同方这些比较冷门的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