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_KY218_V2.1需要这个主板的资料,问题主板未检测到电池

楼主(2021-07-17):
EM_KY218_V2.1 主板是收来的用3.5DC上12V 3A可以开机
插上电池 不插电源可以开机 进系统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插上DC电源 充电指示灯闪烁 指示灯显示不充电
万用表测量电池正负极有电压变化 可以认为是可以充进电 希望早日找到修好方法,望大佬大神 指导一下 本人能力有限 在线求助

网友A:
充放电电路的问题吧,看看mos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电路的问题吧,看看mos管有没有击穿

嗯,我试试,电池连接电池座不能开机,必须连接电源才有反应,曾用别的电池测试,有时能识别电池 ,不能充电 ,电池座附近离cpu近的两个大电感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试试,电池连接电池座不能开机,必须连接电源才有反应,曾用别的电池测试,有时能识别电池 ,不能 ...

充电的电感在充电的时候是会发热的

网友:
单独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可以开机,开机把掉电源电池可以维持使用,显示电源供电,检测不到电池,还有高手支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