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电池无数据

楼主(2021-07-17):
苹果6 p电池无数据怎么修,按照网上的方法用2.2k改了线路还是无数据,换了电池座检测脚阻值也正常,这又是啥疑难杂症,有个奇怪的问题是开机很慢,不知道和这个故障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没有电池数据开机的确慢,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池数据开机的确慢,慢慢修,

那那个数据怎么才能修出来呢

网友B:
换一个好的电池上去也是读不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好的电池上去也是读不出数据?

跟电池没关系,换了也不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挑电池检测角,用手术刀把检测角挑出来点,有惊喜

网友(2021-09-10):
我今天遇到一个换电池的6P  只认手机里面这块电池其它 的换了几块都无电池数据!最后折了电池把保护板换到新电池上 实在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