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80 不显示

楼主(2021-07-17):
故障: 不显示  (二修卡)

维修过程 : 上机跑码测试 、 卡B2 ,  扫描显存  C1 报错。

拆拆拆 ……      拆开发现 , 被人修过、 换过显存   ( 使用了三种不同厂商的镁光显存)
首先换掉了C组的第一颗显存、 上机测试…   还是原故障。    下一步  怀疑核心问题(空焊)因为量了显存测试点的阻值 有一组不正常 (测试点是直通核心的)

拆掉核心,重新植球……
上机测试,  完美亮机 。  但是运行程序就会花屏! ( 如图所示)

此时故障: 运行程序花屏

维修: 因被上家修过、 换过多颗显存 (还有几颗8开头 有缺陷的显存)
为解决此故障: 我换了全部显存为同一个厂商(建议新买来的显存最好烤一下再往板上装,避免受潮 )  更换完毕, 上机测试 …… 结果  …  故障还是一样 (我的心态有点崩溃)

刚好我手里还有同样的核心 (为了确定问题所在)   拆掉核心、 又换了一个 !

继续上机测试……    进系统运行程序不花了, 组装好所有的零部件、 上机多测…    一切正常 。  (这种卡 温度有些偏高 属于正常)

总结 :   不显示 、 之后又花屏 、 核心坏引起 !    (并不是所有的花屏都是核心坏引起、 还需进一步去判断)

网友:
代价太高了吧

网友:
同20系,核心瑕疵花屏,难搞啊

网友:
该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咱不是医生,不是先收钱后看病,看不好钱照样一分不少。

网友:
供电开启速度慢了也会造成小错误

网友:
这卡维修成本有点高,核心和显存都换了,但从信仰的角度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论散热性能,个人认为那些非公的,就算是顶级的rog外观都没有公版好看,从10到30系都是,nv的设计还是nb的,不得不服!

网友A:
小伙子坦克手表啊,厉害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就是成本有点高  高不重要,重要的结果今人满意

网友:
修显卡我从来没有换过核心,核心显存只有在笔记本上换过。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表比这个显卡还要亮眼。

网友C:
成本要多少 能收多少?这一个核心要15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坦克手表啊,厉害

不说不知道  才发现 还真像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要多少 能收多少?这一个核心要1500吧?

核心+显存 收了客户19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表比这个显卡还要亮眼。

低调低调

网友:
成本这么高 还修

网友:
佩服楼主,要是我换一次不行就算了,真有耐心啊兄弟

网友D:
这卡原故障就是核心DIE和基板间脱焊,楼主重植时DIE的微锡球又半粘不粘上去了,但是跑测试温度一高又脱焊花屏了,这种的只能更换核心,或者重植时核心上放个硬币压一下,也许能保一周使用

网友:
废话不多说,我看上这手表了

网友:
卡地亚瞩目,目测赚了不少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D:
这卡原故障就是核心DIE和基板间脱焊,楼主重植时DIE的微锡球又半粘不粘上去了,但是跑测试温度一高又脱焊花 ...

die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教一下这位师傅,直通核心的显存测试点是哪个?谢

网友:
DIE指的就是硅芯片,绿色PCB部分就是基板。GPU芯片=DIE+基板+BGA锡球。

网友:
换8颗显存加一个TU104-400A,如果都是新买的件,应该赚不了多少钱,。还是很牛B,把PCB板上难换的都换了个遍。DIE晶圆。

网友:
有没有在广州专门修显卡的店,想去学。十年前也修过显卡只是现在只修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