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波搞定二修dell 5567(la-d802p)

楼主(2021-07-17):
I5七代单U进水板,目测PU300  丝印BAA(SY8286R) 被焊过,还焊得有点烂的样子。插电待机电流0.02几的样子,检测+3.3valw,+5valw出来了,+1VALWP 不出。查产生+1VALWP的电感PL301对地有几十欧的阻值,正常。查SY8286R供电,开启均有。换个芯片先,一个鸟样。开始抓波了,此电压会瞬间出来一下,波形如图,

明显过压保护了,造成这种情况我晓得的有两种原因,一,滤波电容老化失容,二,反馈。
这板子不老,电容也不是我们熟知的容易出问题那种电容,电容问题基本排除。那就查反馈吧,一查PR309居然飞了。

料板上找个20K把电阻补上,插电自动上电,电流几次跳变后亮机,来张亮机图

网友:
这样就被你秒杀了,牛

网友:
有示波器成功率高一半啊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被一修拆了

网友:
示波器  工具

网友A:
我估计是上家报价,客户没有修 拆除了

网友:
高手,我也有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应用要学习很久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
人为故意拆的 到你这里便宜了 你赚钱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

网友:
这种不出电压的用不着看波形吧

网友:
这就是工具的好处

网友:
运气可以。。还有这种死鱼

网友:
有示波器修信号就是比较牛。

网友:
两种可能 上家报价不修故意拆了 还一种是上家不小心碰掉的 找不出原因

网友:
示波器不错 现在还搞维修的。都是耐得住寂寞的人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都用上升沿,很少用下降

网友:
兄弟不可限量啊

网友:
看电阻的焊脚平整,明显上家拆的。。。。。。

网友:
估计是上家修的差不多了.报价闲贵不修 了拆个电阻 弄成 不开机.

网友:
厉害了!有示波器 能抓波的都是大神

网友:
同样是有示波器你为什么如此优秀,我只能拿来装B (看老板再给主板测心电图了!!!)

网友:
我的示波器放在那落灰不会用啊。。。

网友:
都在怀疑上家....

网友:
焊盘这么漂亮。上家故意的吧!

网友:
有示波器成功率高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羡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上家报价,客户没有修 拆除了
这个答案正确 没给大电压就不错啦

网友:
还是楼主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