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Book 14S are 内存供电芯片查不到

楼主(2021-07-17):
新款的锐龙版,这个看不懂什么版号,找不到图纸,现在情况是内存供电芯片烧了,估计内存也挂了,对地阻值为零了,现在问题是芯片型号查不到,看原丝印号是WJ03  5417A ,有高手有图纸或者见过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
售后不质保吗

网友:
这么新的本本应该去售后修才对吧,该不会认为损坏?

网友A:
怎么可能有售后,人为进水的

网友B:
不一定要找原型号。感觉能代换的很多。比如RT8207M(丝印J7=??)的脚位就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找原型号。感觉能代换的很多。比如RT8207M(丝印J7=??)的脚位就和你这个差不多

代换这个东西,我一般不做小白鼠的

网友(点评):
那就等着你放弃维修

网友:
j7=好像是rt8207p

网友:
直接问淘宝卖芯片的

网友:
某宝上照字体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有售后,人为进水的

呵呵。         进水也可以

网友:
这机器  过保了吗

网友C:
找个48=xx(xx可以是任意数字),可以代用

网友:
输出0.6和驱动DDR4的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个48=xx(xx可以是任意数字),可以代用

兄弟,48=xx 具体是什么型号,有pdf对照一下实际电路才敢上呀

网友:
丝印到淘宝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
一般发给卖家。卖家会给你找到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48=xx 具体是什么型号,有pdf对照一下实际电路才敢上呀

更正一下,是4B=XX,RT8207PGQW

网友:
把图片给宝宝 他们就给说了

网友:
查有没有短路不就知道了,没明显短路,那就搞定供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