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80 核心供电

楼主(2021-07-17):
  修一片蓝宝石RX 580 显卡 ...不出核 心供电  5V 3.3 1.8 0.9 显存供电 都出来了..就是没有核心供电 供电IC NCP 81022

  10 EN 3.3 11 VCC 5 28 29 30 31 4路 PWM 供电已发出  但是1脚 PWOK 没有  别外还有51 脚 VDD 没有供电 测量 其二极值 为4 很低..这个VDD 是芯片供电吧..难到是这个51 脚 VDD 短路 芯片才没有正常工作吗...

网友:
跟vdd没关系,vdd、vddnb是电压反馈,你把各路供电都修好,恢复原状,芯片就会工作了

网友:
直接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再说

网友(2021-10-03):
替换法最快

网友A(2021-11-12):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51VDD短路 相连的电阻 击穿 不知大小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关注一下,没有电路图查起来麻烦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51VDD短路 相连的电阻 击穿 不知大小 有知道的吗

电阻怎么可能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