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18):
X230 开机不显示,板号DB-2MB  11232-1。有一长三短 三短一长报警声。刷BIOS后,现报警声消失,风扇正常转。仍然不显示。求助维修或刷BIOS!

网友:
有知道此故障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先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也可检查一下内屏的保险烧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也可检查一下内屏的保险烧没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