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款同步显示器不显示输入信号

楼主(2021-07-18):
收款机器用的同步显示器,接收hdmi信号,就直接显示主机内容,停电2次,突然就不能显示hdmi信号了,直接显示显示器自带程序了,也不会排查问题,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那,让显示器直接显示hdmi信号。

网友:
没有信源切换吗?

网友:
没有信号按键,信号选择是自动的,有hdmi信号就进入hdmi模式,没有就进入智能显示器模式

网友A:
设置里面有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有没有信号输入

没有输入设置,菜单里面特别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