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691p 不触发 奇葩故障 大神来分析分析

楼主(2021-07-18):
不触发  测试ec的复位和acin被拉低到2.5v 拆了ec正常 换了ec一样   奇怪  3 5v正常  但是3 5V的pg低到0.9  但是从图纸看这个pg只控制后继电压开启的19v 和触发不搭边  而且pq4电压已经是导通过去了的  19v已经完全过去了  完全没思路  想着pg不正常先把pg修正常吧 虽然他控制的19v已经完全导通不受影响  换了待机芯片 然后pg正常然后竟然好了  我实在没懂为什么

网友:
补充一点  复位上啦和检测上啦电压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
在补充一点 之前那个待机芯片 5v只有4.98  后面换的这个5.4

网友:
是带不动负载吗?

网友:
带不动他应该要掉电的呀

网友(2021-09-20):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