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1-07-18):
      今天正在修一个本,对,就是哪个把我下载分搞完的本,联想E450,昆虫密布,当了个灭虫能手。VGA核心电压到地短路,1.5V到地短路,断开,B+起,3V和5V还是没电压,哎,正要放弃。下载分没了,钱又没找到。同行来了,(有点啰嗦,我有的时候把这个当笔记写,主要是要分,大家忍忍)拿了一块华硕P5G41T-MLX,说是单位的,拆来清扫,结果一搞完,点不亮了,郁闷的狠,还说电脑中有资料。我说资料在硬盘中,怕啥子,大不了换一块,这个现在又不贵。同行非要修,可能是我们给同行的价格还是要比买便宜。郁闷,干吧!加电开机,风扇转,不跑码,测了一下复位和时钟脚有电压,正准备去看一下IO旁的822,发现这个地方掉件了 兄弟你清扫什么呀,用撬的迈,不晓得起什么作用,找块料板,是个电容,搬过来,不晓得什么作用,跑码了呀,一直跑到00,应该点亮了,可是没点亮,我加了张独立显卡,是亮机了的呀,故障VGA部分。 对照料板,那两个对地400欧的一个10几欧了,不晓得是三极管还是双向二极管的,换后亮了,最后试机,PS2键盘也用不了,去了电容 正常了 至此,维修结束。哎,扫个灰,扫出3个故障,也是遇得到哟。没图,分析不来,大家将就看。

网友:
估计那个同行是用铁刷子吧,而且还在断电后马上进行,或断电但没取电源插头
我猜的

网友A:
解决VGA故障是不是更换圈起来的三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VGA故障是不是更换圈起来的三个三极管?

我只换了指的484哪个管子,标注的全是阻值 无穷大上面4个,484中间2个 ,下面3个8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VGA故障是不是更换圈起来的三个三极管?

上面4个无穷大,中间两个484,下面3个80欧,我换的指的484个

网友B:
可以这样板子 直接换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板子 直接换不好吗

    修同行的价格同行可以控制,长期来往。网上的,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