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50-80有线与无线网络皆无法连接

楼主(2021-07-18):
故障表现:如标题所述

客户需求:修复无线连接

维修过程:
将无线网卡拆下来,用橡皮擦擦了一下金手指,重装后测试,不行。
重装无线网卡驱动不行。
安装热键驱动,打开wifi开关,不行。
关闭后再打开还是不行。
右键打开管理,选择服务与程序,选择服务,点击wlan atuo config,发现其显示停止,重新启动并应用,则弹出以下窗口

解决办法: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然后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操作之后,重启电脑,有线无线皆恢复正常)

网友:
好复杂鸭,能搞个批处理一键觖就好了

网友A:
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可以吗

重装肯定可以解决,但有时候不能重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