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光顾了主板,求助!

楼主(2021-07-18):
客户每天都用的技嘉P61-S3 V2.0,前两天被雷神的怒气吓到了。现在是开机其它功能都正常,就网卡接口上右边的灯一直橙色常亮,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网卡,BIOS里也没有打开或关闭集成网卡的的选项。仔细看了下主板,网卡接口后边有个6脚的小芯片,都炸开了。想先换个这看看,但找不到相关资料,不知道怎么弄,烦请各位帮看看。谢谢。

网友:
网卡,桥,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A:
小6脚是 ESD 防静电元件,如果其他元件正常,拆掉它就可以了。为了防止雷神下次光临,最好是再补上一个,丝印 C96 开头的应该都可以直接换。

网友:
好的,我先拆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6脚是 ESD 防静电元件,如果其他元件正常,拆掉它就可以了。为了防止雷神下次光临,最好是再补上一个,丝 ...

我先拆了试下。谢谢!

网友:
这种的有点严重了

网友:
一个独立网卡搞定了

网友:
这个小六脚拆掉不要也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最有可能的还是网卡芯片还了

网友:
一般独立网卡拆了就会好

网友B:
修这不如加网卡。那个像是防静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不如加网卡。那个像是防静电管。

客户嫌加个网卡不好看。我也是想让自己涨点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C:
拆掉就行   还不行就要看网卡了   雷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就行   还不行就要看网卡了   雷劈了

好的,谢谢。

网友:
静电保护 芯片     去掉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