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1-07-18):
  技嘉GA-B75M-D3V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BIOS也刷了 论坛的方法也是了 就是不行 CPU也不热 晚上拿回家居然一下就亮了 怎么回事 到底是那坏了啊

网友:
以为是小白提问,突然看到楼主是“迅维学员”——这种应该就是某个检测电路的元件老化,导致检测点电压靠近了临界值,技嘉的板子,VIN的12V和5V检测,容易出这种问题。也不一定是元件坏,分压电阻焊点虚焊、氧化,也有可能的。

网友:
论坛的方法也是了 就是不行 CPU也不热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内存的问题

网友:
跟我一样小白学员

网友:
技嘉主板不稳定太正常了

网友:
刷BOSS一半主板都好

网友:
之前修一个和这个一样,三极管cpu旁边去掉就好

网友:
查电压正常吗?

网友:
买张诊断卡一怼看跑码

网友:
小小白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桥的供电起不来,查看相关的分压电阻,供电三极管的的电压处于临界值,电压有时能出来,有时不能出来,用示波器测看下桥的那些信号触发一瞬间掉电

网友A:
内存接触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主板哪里虚焊。我的是在一堆三极管位置!

网友:
CPU未热,6系是还没出时钟。

网友:
技嘉的掉电重启一般是检测电路,主供电没有或过高,PG没有送到。目前我修到的是这些问题多。别的还没碰过不好说

网友:
遇到类似事,我一般都先把IO周边上松香,风枪加固焊接一遍。

网友:
先查供电全了沒

网友B:
通病就是CPU1.8v 供电那个 没出来 比较器那里开通的一个3级管 拆了就好了 或者你用表笔去碰 也会好一段时间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d2v

网友:
手上也一张这样的板,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谢谢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接触问题,

这种情况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就是CPU1.8v 供电那个 没出来 比较器那里开通的一个3级管 拆了就好了 或者你用表笔去碰 也会好一段时间

有没有具体一点?

网友(2021-10-06):
技嘉质量不如以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