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0 板号NM-B911进水不触发,内附图纸点位BIOS

楼主(2021-07-18):
进水位置如图所示,CPU供电管理芯片ncp81218附近,有明显断线,B+到芯片12脚断了两节,中间一个1k电阻也腐蚀掉了,从其他主板上找了一颗电阻,清洗飞线后,检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然后加电,涛声依旧,还是不触发,再测B+那个脚,也就是81218芯片12脚接地了,芯片短路,没办法只好定芯片,定了一个散装、一个全新原装,装上去自动开机,然后就听到一串电子铃声(我是装上去插着喇叭试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跟以前滴 滴滴的报警声是一个意思,反正就是不显示,风扇转了一会儿就停了,电子铃声一直响,CPU四个电感上只有一个有1.05v,其他都没电。只好把那个全新原装的81218给换上去,然后就亮机了。那串电子铃声报警,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许是联想新设计的硬件故障报警方式吧,有修到同类型机器的可以借鉴验证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
上次L490进水,修开机了,不充电,找图纸没找到,太难搞了,电源电池都可以开机

网友(2021-09-07):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机器看图片和你的是一样的,NCP81218  13脚5V  12脚B+芯片那边1V多,另一边9V,  1K的电阻阻值也对。12脚对地阻值400多也正常。

网友:
谢谢图纸谢谢图纸

网友(2021-11-12):
今天同样收到个E480同部位进水,无CPU供电,订个NCP8121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