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维修过CQ42可以链接网络但是打开网页就出现网页走丢

楼主(2021-07-18):
谁维修过CQ42可以链接网络但是打开网页就出现网页走丢。。。所有浏览器都一样。。。微信上都不会掉线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
dns有问题吧

网友A:
排除掉系统问题,可能就是CPU的问题,但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掉系统问题,可能就是CPU的问题,但也不一定

cpu换过。。系统内存硬盘全部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