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E 6-71-NH5E0-D02 开机电流0.06左右不动维修

楼主(2021-07-18):
接了一台同行雷神911ME,版号6-71-NH5E0-D02,插电电流0.01,触发后电流0.06左右不动,测量只有3V 5V 1.8V 还有桥1.05V 有了,其他电感均无电压,找了图纸按时序查询到DD_ON没有出来,按时序RSMRST出来了DD_ON就会出来,打值发现不通电状态DD_ON短路的,拆了一些相连的小六角跟三角小场馆没用,最后EC 107脚旁边割线后阻值上去了,IT5570坏了,上某宝查了下这EC价格,贵啦啦的,同行的报了价这下不好二次报价了,后来发现U31的第3脚有个隔离点没有连,反正EC107脚已经割断开了,索性直连U31第3脚的隔离点,发现开机后电流上去了,装机测试用电池跟适配器都能正常开关机,进系统测试键盘 触摸板 均正常.得出结论,DD_ON可以不通过时序出来

网友:
这机器南桥坏的多

网友:
我有一个没修好

网友:
这个经验好,好好看看!

网友(2021-10-07):
今天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测了EC 107脚短路,直接将107脚翘起,测量是芯片本身短路,不过我这台PJ16是连接的,必须把PJ16的断开连接PJ17才行,感谢!少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