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430, IBM经典电路竟败于一颗小电容

楼主(2021-07-18):
接手此板无待机,公共点无电压阻值正常。测板子上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于是打开鑫智造。

测P沟道隔离管Q9 G级 19V,不正常,再测控制G级的-PWRSHUTDOWN 为低电平,问题就在这里了。

转移到产生-PWRSHUTDOWN 的U101,测VREGIN20正常,VCC3SW 3.3v,BAT_VOLT 7.2v,TH_DTCT 0v,都正常。不晓得怎么 弄了,公共点都电压也不存在后级有问题保护了呀,索性把U101 96PIN -PWRSHUTDOWN 翘起来,看是什么情况

再测-PWRSHUTDOWN 仍是低电平,那我高兴了,跟U101无关,就查-PWRSHUTDOWN 这线路了

当我挪开C228后,-PWRSHUTDOWN高电平了

把U101 96PIN 焊回去,来张亮机图

网友:
鬼小神通大。。。。

网友:
我也有T430的问题机子,风扇转一下就停,可以反复触发,估计却电压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问题一颗电容

网友:
老机器有图就有修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