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462P 图纸买不到。如果和我一样PQB01坏了这有实物图

楼主(2021-07-18):
HP LA-H462P 图纸买不到。如果和我一样PQB01坏了这有实物图   PK5N2EA

网友:
hp新本的图纸几乎没有,有几款本不太好修,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管吧,拆掉坏的管子,插电测量g级电压,要是高电位25v那就是N管,要是低电位就是P管

网友:
补充      图片

网友:
HP的机器这管不是随便能带动的。相信我

网友:
这个管在什么地方买的 ?

网友(2021-08-29):
楼主是换了一个又烧掉了吗?另外这个管子是什么沟道的,我的两次都有阻值,主板没有电,没法量G电压

网友:
换了没返修两个约了吧

网友A:
同样问题。。用什么芯片代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用什么芯片代换的。。

我收了没有这么高的。网上发的。型号是第一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没有这么高的。网上发的。型号是第一个图片

我找了一个MOS管代换后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