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板号la-7981p数秒后不充电

楼主(2021-07-18):
接电瞬间可以充5秒左右就不充电了,充电的时候充电管波形上管g极有23v左右,五秒过后上管g极不升压无波形,和电池电压一样。进系统显示电源接通,无其它显示,然后下载了联想电脑管家有写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电池换了几个,充电芯片和充电上下管,升压电容和电阻以及电池隔离管全部更换了,单用任何一个,电池或充电器都正常,混合用只是不能充电,充电芯片条件查了,总线也有波形,ec程序也刷了,没有点位芯片外围大概查了下也没发现问题,原机芯片bq24727,我手bq737代换的,查询应该是通用的,现在只能在定个原机bq24727回来试试了,感觉希望不大,这个应该有通病,论坛有人求助过。在次求助大家,可以付费讨教,谢谢

网友A:
怎么看不到电压的起跳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到电压的起跳变化呢!

你要看什么电压的起跳变化

网友B:
直接用万能充电模块就可以搞定,简单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万能充电模块就可以搞定,简单高效

这点还真没想到

网友C:
注意下个电源管理软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下个电源管理软件看看

电脑联想管家不是有那功能吗,联想的电源管理我没安装到,回头在试试,谢谢你

网友D:
电池接口的电流检测电阻换一个试试

网友E:
有可能是EC或者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EC或者bios

BIOS已经刷过了,这个EC不带程序,开关机正常所以感觉不是EC问题

网友F:
ec程序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程序刷一下就好了

ec不带程序,外挂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口的电流检测电阻换一个试试

谢谢,回头我看看,有结果会反馈的

网友:
目前主板在那放的,有结果了会反馈给大家,没结果就不回复了,谢谢你们

网友G:
楼主 我的问题给你一模一样,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安装后百分之百好,我的已经解决了,整整修了一天,保护隔离   充放电芯片  EC 程序  KB9012都刷完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的问题给你一模一样,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安装后百分之百好,我的已经解决了,整整修了一天,保护隔离   充放电芯片  EC 程序  KB9012都刷完了还是不行

我这个最后又换了个电池好了,前两个电池都不行,谢谢你。今天才弄好,如果后绩有返修在来反馈

网友:
谢谢大家,我这边换了第三个电池,目前可以充电了,很多朋友说是下载电源管理软件可以,目前我还没试过

网友:
很好的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