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按开机十毫安定住

楼主(2021-07-18):
学徒 :七代按下开机十毫安定住应该怎么修呢?不连电脑充电0.4A 像这样的维修思路怎么办 求各位师傅解答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能是CpU不工作!晶振等!

网友:
USB集成片

网友:
10maCPU没有工作检查时钟复位~

网友:
查看一下复位

网友:
检查供电 时钟 复位 检测信号会排查出来的

网友:
还有是怎么坏的 用着用着坏的,还是进水 还是摔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1-08-27):
1直接刷机看报错,能到20就是硬盘
2查下I2C连接的阻值
3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