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erver谁遇到过报错AG020.010,显存全换能搞定不?

楼主(2021-07-18):
rx580跑程序报错,PCIE总线速度报错,这也和显存有关?求个大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1:量一下正面和反面的金手指线路阻抗是否正常?2:再量一下反面的32颗电容
3:反面的1.8V偏低不?
与显存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量一下正面和反面的金手指线路阻抗是否正常?2:再量一下反面的32颗电容
3:反面的1.8V偏低不?
与显存没有任何关系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海力士的颗粒?

网友:
是的,显存问题吗?

网友:
找单时序的bios,将显存默频修改至400 以上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