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显卡维修的一些经验共享(3)=

楼主(2021-07-18):
   看到有不少人回复,就补上图片了。

  一:闲鱼上赌了两块影驰GTX970黑将,两块全部翻车。

        这两块显卡成色较好,核心和显存没动过,一蓝色一黑色,蓝色的那张BIOS芯片坏了,+3.3V微短(应该是BIOS芯片把阻值拉低的)

        把黑色那块970上的BIOS芯片拆了装蓝色那块上,上PCIE小板正常亮机跑测试通过,以为修复了,实际上并没有,后表。

        再看黑色那块,各阻值正常,上电供电正常,由于BIOS被拆了,也不指望它能亮机了, 就进系统看下能否认到核心。

        结果当然是认不到卡,示波器打BIOS CS脚发现没有片选信号,然后查PCIE16对小电容端的阻值和容值,发现PCIE1X TX信号对一路阻值变小,一路开路无穷大。上BGA焊台加焊无果,拆下准备重植,打GPU对应的信号点发现也是无穷大。翻车!

       再回过头把蓝色PCB的970插主板PCIE16X槽准备测试,结果发现也点不亮,接回PCIE转接小板正常亮机(1X)。

       测PCIE16X电容对阻值容值,发现同样是PCIE1X信号对,和黑卡不一样,这卡是RX信号对有一根无穷大,同样直接拆下GPU量GPU对应的信号点也是无穷大!

       两张卡一起翻车,推测要么是人为故障,要么是PCIE转接小卡信号小板插主板PCIE1X插反了烧卡了,要么就是交流电感应电造成的故障。

        有意思的是:GPU的PCIE1X RX缺一路差分信号,在主板上的南桥上却是可以点亮的(b75 b85,更新的南桥没试),但是GPU的TX差分信号对1X缺一根信号却是没办法正常亮机。相当有趣。

        思考:如果用一只单端转差分的芯片,是否可以把TX或RX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来修复此卡?未做试验,卡扔闲鱼上当料板卖了。

  二:一块华硕GTX1070 冰骑士,卖家说卡原本是好的,放久了就坏了。

         卡到手打各供电阻值正常,上电只有1.8V,没有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查9511P有5V供电正常,EN脚无开启。顺着EN信号向上级查,超过4N3双开关,到只与门发现与门1脚无高电平,再查与门1脚高电平条件,温控信号正常,1.8V开启信号正常,PEX 12V 双三极管处异常,拉低了1脚电位。

         再查PEX12V处双三极管前端,有只接8PIN口的10K上拉电阻开路了,无穷大,换了该10K电阻,此卡修复跑测试正常,扔闲鱼卖了。

三:一块进液的GTX780TI公版,卖家说进液了便宜出,无拆无修,看螺丝未有明显磨损痕迹,仔细一看进的液应该是咖啡或奶茶类,腐蚀情况很轻微,背面面积较大看着吓人,但实则无碍,正常从散热缝里进了些,估计淋到核心和显存的概率是五五开。

         卡到手后拆开散热器,发现正面从散热缝里进的少量咖啡绕开了显存,从显存和核心之间的PCB上淋了下去,没有进到核心和显存底下。

        直接热水刷洗正反面的咖啡残渣,再检测正面完全OK,反面个别元件引脚有轻微腐蚀,用镊子头轻轻刮刮OK,没有断线和掉件。烘干后上电测试一切OK。

        感觉进液要看进的什么液,含盐或腐蚀性液体的那种卡,还是不沾为妙。

四:一块EVGA 980 ftw

      该卡上家修过,原故障应该是五相供电烧掉一相,上家已更换MOS和驱动芯片,并反背面BOOT电容烧断线的地方飞线连好并上了黑油。

      但该卡玩3D不稳定,偶而白屏或掉驱动,示波器打各供电波形正常,估计GPU受了内伤了。

       于是用470UF的贴片聚合物电容替换了原卡上核心供电的330UF的电容,故障修复。为保险起见,修改BIOS最高电压从1.2260V修改成1.150V,这样BOOST频率就不会飚的太高。

      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故障,比如烧上管的,花屏换对应显存的就不写了。

网友:
大师,公布一下咸鱼账号。

网友:
技术基础扎实!

网友A:
想看月夜做的维修视频:ciya:

网友B:
咸鱼的坏卡就不要买了。去年夏天我买过八张970,最后只修好两张,剩下的放着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的坏卡就不要买了。去年夏天我买过八张970,最后只修好两张,剩下的放着当料板了。

闲鱼上的卡确实很多是修过修不好的,看走眼就翻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看月夜做的维修视频:ciya:

我不会拍视频啊,好象很麻烦。

网友D:
请教PCIE16总线的阻值一般在什么范围内正常?十几兆欧还是几十千欧?安全模式下能识别到核心是否GPU和BIOS部分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PCIE16总线的阻值一般在什么范围内正常?十几兆欧还是几十千欧?安全模式下能识别到核心是否GPU和BIOS部分就正常?

把每组电容的阻值打一遍对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拍视频啊,好象很麻烦。

大师我有几张进系统白屏和跑测试白屏的,有时间给分析一下是 哪里问题可以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的坏卡就不要买了。去年夏天我买过八张970,最后只修好两张,剩下的放着当料板了。

你是不是买到月夜的卡了

网友:
翻车是维修经验的积累

网友:
大师技术扎实不像我菜鸡

网友:
闲鱼捡漏, 需慎重 !

网友F:
问一下 大神 金手指上面的 电容掉了一个  一般是什么型号的 R7 260x

网友:
能加个V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 大神 金手指上面的 电容掉了一个  一般是什么型号的 R7 260x

一般是220NF的,就是0.22UF,在料板上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 大神 金手指上面的 电容掉了一个  一般是什么型号的 R7 260x

6.3  0.22uf  0402   10%

网友:
进水了的就是麻烦

网友:
咸鱼上的卡我绝对不收

网友:
只能看就是不会修啊

网友:
闲鱼捡漏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有几张进系统白屏和跑测试白屏的,有时间给分析一下是 哪里问题可以 么

白屏先把核心,显存的滤波退耦电容全换了,一般是2.5V 820或4V 1200的常见,必要时可以换掉+12V的输入滤波电容,一般是12V 270UF的。

换电容无效,那就可能是GPU问题了,跑测试黑,白屏的,GPU脱焊或DIE脱焊很有可能,加焊不好也没办法。

网友:
大哥,我的显卡坏了,看我的贴子,能修吗?

网友:
是不是大佬都判死刑的卡

网友:
手上刚好有几片 显卡要修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很认真。思路清晰

网友:
简洁明了,干净利落,一针见血,多谢楼主

网友:
兄弟在哪里做  我有个索泰2080的卡 系统可以认 调不了分辨率 没有维修过 可以搞吗

网友G:
请教一下 我有张技嘉3070雕的卡 gpu频率固定在240m 跑甜甜圈频率不变 mats跑显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我有张技嘉3070雕的卡 gpu频率固定在240m 跑甜甜圈频率不变 mats跑显存没问题

查TDP监控电路,刷回原卡BIOS试试。

网友:
大神 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不敢在卖

网友H:
方便告知下780Ti的显存供电芯片型号吗?这边有块映众780Ti被人拆掉了显存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方便告知下780Ti的显存供电芯片型号吗?这边有块映众780Ti被人拆掉了显存供电芯片。

公版上一般是RT8811或能与其代换的芯片。

网友(2021-08-17):
谁有测试软发一个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大师请教一下,我这显卡开机等4-5分钟一直停在显卡信息是什么问题!而且 “V”字有闪的样子键盘都没反应。

网友:
差分信号是互为反相的,按理说用反相器可以产生另一个信号,但是会有延迟,时序方面会很麻烦,而且还有工作频率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复杂了。

网友:
问个经验问题,如果显卡的BIOS坏了,会是个什么现象啊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 翻车增加功力

网友:
咸鱼都是编故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的坏卡就不要买了。去年夏天我买过八张970,最后只修好两张,剩下的放着当料板了。

可以有偿修卡吗

网友:
感谢您分享您的体验

网友:
车技越翻越好了~

网友(2021-10-05):
哪位师傅 能分享一个显存软件嘛!?~

网友:
学习了,想有没有加个VX或者拉个群 互相的学习

网友(2021-11-26):
继续看大师笔记,继续修炼

网友:
感谢分享,膜拜大神

网友:
买的坏卡,多数都是救不活或者被干过的,赌卡有风险,入卡需谨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