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表头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21-07-18):
手里有个电流电压表头,不想买可调电源,想把表头直接接在电源线上,这样做不知行吗?如果行,请教接法。

网友:
可行是可行,就是保护和烧鸡时候不方便,没几个钱,还是买维修电源吧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就是只能检测这这一种电压,其他电压

网友:
你这电流位置中间两个0没有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