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30W等0.3MM锡球的芯片怎么植球成功率高?

楼主(2021-07-18):
SR30W等0.3MM锡球的芯片怎么植球成功率高?   现在芯片锡球都越来越小,现在植球成功率也是大大降低了,不知道是技术不行还是设备不行?而且现在一颗SR30W的芯片价格都涨到200多一颗了,真心肉疼,拆机的芯片又植不好,每次植球都要补好多颗锡球,年纪大了,补锡球都眼花去。求各位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花钱买个好网,0.25的球很小了,用不了

网友A:
买片阿毛的钢网,刮锡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片阿毛的钢网,刮锡膏试下

阿毛的钢网??

网友B:
迅维有这个的定制钢网  很好用你可以去迅维的淘宝商城看下

网友:
买个方孔钢网刮锡膏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有这个的定制钢网  很好用你可以去迅维的淘宝商城看下

迅维淘宝电吗  会不会孔对不上  我买了3次这个网了 都是很对对不了

网友:
这种太简单不过了

网友C:
加热平台配合黑马网

网友:
放炉子上烤

网友:
这个植球应该还好吧。

网友:
锡膏效果发来看看

网友:
你可以去定制铁板烧。那种东西的话,你先把需求倒好,摆好以后的话,你直接把它放到预约台上加热。他会自己固定好了,你只要手动的话,防止一些锡球浮起来就行。

网友:
钢网问题  或者锡球大小不一。锡球卡钢网了。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锡球吹上去后感觉很挤的那种,如果是那种情况就是锡球过大了。

网友:
这种还好了    那种CPU才是难搞的

网友D:
用阿毛钢网,刮锡浆,加热成球。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买了几个钢网都不规则 没法弄

网友:
南桥我都是用的.35,一次性成功

网友:
不能在网加热

网友E:
想多了,直接拖平扣上钢网,锡浆一刮,350度风枪成形,钢网一定要贴紧芯片,多练习就好了,没什么技巧手熟而已

网友:
刮锡。迅速拿网 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多了,直接拖平扣上钢网,锡浆一刮,350度风枪成形,钢网一定要贴紧芯片,多练习就好了,没什么技巧手熟 ...

钢网和锡浆有链接吗?是直接加热的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阿毛钢网,刮锡浆,加热成球。

有链接吗?我也买来试试。我就奇怪了,手机芯片这么小人家也是照样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平台配合黑马网

老铁,可以发链接吗

网友G:
淘宝搜索黑马维修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搜索黑马维修网

好的,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钢网和锡浆有链接吗?是直接加热的钢网?

对,直接加热的最便宜的那种网,以前的老迅维人植球都是这样的,那时候连植球台都没有

网友H:
我用0.25的,油不要上太多就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0.25的,油不要上太多就一次成功

好的,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