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板号NM-B961,拯救者Y7000,是不是显卡完蛋。

楼主(2021-07-19):
板号NM-B961

待机0.04a,按开关有跳变,也是在0.04a-0.05a跳动。

显卡主供电电感对地二级体值是0,对地电阻值不到1欧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您拿个1V去点一下,电流好像是在800MA左右,应该就没有烧坏的。待机40MA是不对的,这个有图纸,即使没有一样的也有参考的,应该还是触发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您拿个1V去点一下,电流好像是在800MA左右,应该就没有烧坏的。待机40MA是不对的,这个 ...

感谢分享知识。

网友:
待机不对  修待机触发部分吧  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这个电流跟显卡没关系的,现在高档显卡内阻越来越来越低

网友:
是其他电路问题就好 了,希望你不会干桥,黑椒还是有点不好受呢,掉你十来个点就阿西吧了

网友:
现在的阻值都很低得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个显卡不一定坏的

网友:
显卡不一定坏 ,建议先不要管显卡修其他地方

网友:
这显卡阻值不是很正常 你新款修的太少了

网友:
显卡对诶值这样是正常的,不用管显卡,就算没有显卡供电也是可以开机的,查下待机条件,刷个bios

网友:
小伙修机太少了

网友:
时序  硬启动走一圈  再怀疑显卡 明显待机电流不正常

网友:
这个死电流。。可以考虑换桥。。不行就CPU挂

网友:
和显卡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