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戏本15-7577奇怪问题的坎坷维修

楼主(2021-07-19):
话说两个月前有一大学生到店修机,是台戴尔的15-7577的游戏本,配置为CPU I5 7300HQ 显卡 GTX1060 6G .故障为开机直接进BIOS,不引导硬盘U盘都一样,BIOS里面能认到硬盘和U盘,用户说这是他姐姐从美国8000大洋给他买的,买之后就没好用过,新买半年后便不认独显,用了一年后 开始出现偶尔直接进BIOS 偶尔能开机的故障,直到两个月前彻底玩完。接手后各种设置启动模式无效,拆掉键盘插外置键盘无效,搞了半天没搞好,用户有些失落索性拆走了内存硬盘,把机器600大洋卖给了我,第二天开搞,刷了个工厂BIOS无效,心想是不是桥的问题呢?开干,换桥继续刷BIOS还是一样!丢到一边一晃俩月,昨天晚上心血来潮继续搞,仔细一看是现代的显存,现代的显存容易坏,拆掉全部换成三星高频显存,换完还是一样,看帖子有的说可能CPU问题,于是乎开干CPU,手中正好有SR32S和SR32Q一个I5 7300一个I7 7700直接把I7装上 上电试机 开机还是进BIOS 无法引导看来不是CPU的问题了,再看显卡这边,哎呀我靠,显存有一颗竟然装反了,本来买的显存就是翻新货,对显存质量有点怀疑,直接全部显存干掉,重植把显存放在了RX580显卡上跑测试,测试OK,又开启了挖矿软件进行超频老化一小时OK,装回显存开机还是一个样子,真是无奈,进BIOS查看系统总览发现显卡是集成的,设置成独显重启黑屏,干到这种底部还没有成功,索性把GPU也换掉,换掉GPU后奇迹出现了,插U盘竟然直接引导了,装上硬盘安装系统OK,至此维修结束,不惑的是显卡问题为什么会造成不引导呢?欢迎老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不引导 结果显卡的问题?

网友:
虽说楼主是修好了 但是不赞成这种维修方式 没找到故障点 一般建议不要到处弄 扩大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我表示中国问题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看了以后不引导系统的注意啊,下载的机器问题奇怪。

网友:
就服楼主真能搞

网友:
工具闹的挺其全的!

网友:
大芯片全搞过了,机器能耐用?

网友:
600块,赚大了

网友:
不引导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大工程,,,怀疑显卡的话。。先把独显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不引导 怎么会是显卡的问题嗯 没搞懂

网友:
这样修法,我表示怀疑

网友:
这样修过以后会不会还会不稳定,因为动过很多大件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下那植珠台和钢网哪里买吗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 挖矿软件 吗?

网友:
装备可以啊,最后找到故障点就是赢了

网友:
强行猜测的话,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开机之后主板BIOS会读取显卡核心,加载显卡的内存空间(这里我可能说的不太明白,建议直接百度pcie option ROM)如果这地方出现问题的话,有可能卡在BIOS这里。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不对的话请大佬们指正!!
我还遇到过显卡拉低主板上的SMBUS总线,导致开机卡在内存代码的问题,玄学得很

网友:
客户都告诉你故障了,不认独显

网友:
这是试芯片呀,全论坛就你一人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