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显存检测结果是否是图中的这个片子问题?

楼主(2021-07-19):
高手们请教下,R9 370扫描结果这个标记的显存是否正确?不敢乱吹。。

网友A:
这种是核心空焊的,别搞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核心空焊的,别搞显存!!!!!!!!!!

多谢提醒,那个表标记是对的吗?

网友B:
这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没多大问题

只有热风枪如果GPU虚焊那还是比较麻烦吹不动

网友:
直接BGA吧

网友C:
迪兰的270 370 闭着眼睛干核心

网友D:
B是A1,A是A0,A卡从A0起

网友E:
这个软件有吗?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基本是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迪兰的270 370 闭着眼睛干核心

是的,等工具到齐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有吗?分享一下。

黄鱼十几块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是A1,A是A0,A卡从A0起

了解

网友F:
错了A卡那个位置是A0,扫的是ChB相当A1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了A卡那个位置是A0,扫的是ChB相当A1

ok

网友G:
同求显卡测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求显卡测试软件

论坛里找的

网友:
我也找了,没找到求个链接

网友:
用风枪直接加热一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