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蓝宝石显存供电问题

楼主(2021-07-19):
不打驱动可以正常亮机,打完驱动死机黑屏重启,gpuz检测里面读取不到显存数据,用集显跑显存测试软件pass的,用独显自己跑测试总是卡在输出文件的地方,也就是跑不完测试。然后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总是短路,换了两个也还是短路。。短路的现象就是bios开关失灵了,切换不了bios。这种情况是bios芯片损坏引起的吗

网友:
顺便求下390的图纸,谢谢

网友A:
在修290开机花屏GPUZ读取都正常多半是显存问题,经验不足用了个垃圾电源上电扫显存功率不够黑了结果把核心供电上管击穿了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修290开机花屏GPUZ读取都正常多半是显存问题,经验不足用了个垃圾电源上电扫显存功率不够黑了结果把核心 ...

600w的电源应该不至于供电不足,其他卡正常扫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w的电源应该不至于供电不足,其他卡正常扫显存

还以为不进WIN系统没装驱动电源就随便用。。

网友:
还是板的问题!建议先测试 下显存

网友C:
有没这个卡的图纸 手上有2张坏卡 用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这个卡的图纸 手上有2张坏卡 用来练练手

说390是290的马甲卡,好像290的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
查到原因了,核心虚焊了,重植好了

网友:
要排除BIOS芯片的问题,非常的简单

用编程器,先把文件备份出来一次保存好

然后反复烧录几次(自动烧录是这个流程:先清空,然后查空,然后写入,最后校验)。只要能完成,没有报错,就可以肯定ROM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ROM芯片坏的概率比较低,而且坏的话,擦除后写入再校验,一定报错的。这种情况就需要更换SPI ROM芯片,同时找正常的VBIOS文件刷入(不要刷备份的了,因为很可能读出来的备份VBIOS就是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