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_HPD 这个信号正常是高还是低的 高手出来讨论一下

楼主(2021-07-19):
EDP_HPD 这个信号正常是高还是低的 高手出来讨论一下  现在外接HDMI 显示正常  接屏没显示

网友A:
这个是跳变信号,你看屏的时序就知道了

它就是一个屏插入检测的信号,在时序里面一个必要的环节

正常就是3.3V的跳变

网友:
屏收到3.3V供电后输出高电平的EDP_HPD给主板。但是不一定会一直保持。

网友:
屏接入主板,此信号会有3.3V

网友:
检屏信号3.3 也有的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跳变信号,你看屏的时序就知道了

它就是一个屏插入检测的信号,在时序里面一个必要的环节

不同的屏,情况不一样的

网友:
实测有 2.5 的   有1.8的(AMD)  应该不是全部一样的电压

估计为高就行了 吧

网友:
这个信号是在有了屏供电之后才有的屏识别信号,如果识别失败屏供电也会被及时关闭。。。上次修个V星的寻思半天

网友:
正常的时候是高电平

网友:
正常亮机测试到一直有2.9v的高电平

网友:
握手信号,插入高电平,拔出低电平

网友:
屏收到3.3V供电后输出高电平的EDP_HPD给主板。

网友:
我现在修的13269-1也是这个问题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网友B:
我也碰到华硕pl-w19外接显示正常,接屏没有反应,也没有屏供电,也没有和edp_hpd

网友:
接屏瞬间为高

网友:
路过的看一下,没有修过

网友:
正常一般都是2.5V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华硕pl-w19外接显示正常,接屏没有反应,也没有屏供电,也没有和edp_hpd

最后什么问题,我这一台小新air13也是屏供电没有hdp也没有,外接正常。

网友:
现在这个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器的问题这么普遍吗?我也修到了两台这样的机器  因为太新找不到图纸 没法查 只能慢慢慢跑线

网友(2023-01-06):
这个信号确定是高电平了

网友:
高电平2.5-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