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DA0TMBMB6D0

楼主(2021-07-19):
请问有没有大神修过没 故障:电源接通后充电正常不开机,单独用电源接通后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05就不动了。

网友:
这个的按时序查

网友:
你微信我加你

网友:
修到这种一般都是拔掉电池、适配器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A:
这板子有图纸  查时序

网友:
修到这种一般都是拔掉电池、适配器放下电

网友:
主板放电  修主板查时序

网友:
开关在键盘上的话,可能开关断线,

网友:
找个修主板的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图纸  查时序

没有图。小米华为现在只出来华勤的图

网友:
难搞 套路不一样了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时序。。。。。。。。

网友(2021-08-18):
这个机器存在cmos电池漏电过快,正在修这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但是问题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