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170M D3H主板的cmos供电问题

楼主(2021-07-19):
手头一块技嘉GA-Z170M D3H主板,之前出现过不定时重启,官网更新bios后故障解决,一直用的好好的。最近发现经常无法开机,表现就是开机通电但不读盘,屏幕也不亮,过一会重启,一直这么重复。检查后发现cmos电池没电,换了一个就可以正常开机。但不到2周故障又出现,发现电池又没电了。大问题不能解决,小问题还是想自己试一试。

论坛里找了电路图,测完发现N_Vbat一路有个电容漏电,更换后原以为问题解决,但测量NR271的阻值仅有2k多点,考虑到在线测量可能是其他电路并联导致电阻拉低,但NR270和NRB的阻值都正常。奇怪的是装上电池后NR271两端的电压竟然能到1点几伏,拆掉ND1后NR271的阻值仍然大大偏低,拆下NR271后测量阻值正常,重新装上NR271和电池后(ND1未安装),NR271上仍然有0.8v左右的电压,对于这个电压是怎么加到NR271上的实在不能理解。
希望有高人给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BIOS电路重点查下 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答复。搞了一圈最后发现NC15漏电,之前各种测试都没啥问题,看来有个好表很重要。
之前把主副bios的滤波电容都拆了测一下,导致最后装完能进bios但进不了系统,重刷bios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