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_1.1触发掉电非通病

楼主(2021-07-19):
这块板子是用户换下的
H61需求还是不少的,拿来修,修到看到它都怕故障是触发掉电,掉电后不会自动上电,可重复触发,如果放的时间长一点,可以坚持跑到15才掉,再触发的话马上掉秒掉;像这种故障在技嘉或H61很常见,一般IO检测电压引起、BIOS问题、PG问题、缺供电引起,特别是缺CPU_VTT,刚开始就围饶这几个点修,怎么修故障都依旧,
箭头指的地方当初都动过
动了这么多地方都不行,想换个IO试试,但没有带GB的,又放了好多天。
今天早上没事,看看成色确实还行吧这种故障都搞不定,实在不甘心又拿它搞,上台通电触发无意外又掉电了,哎.....感觉不知道从哪下手拿起表笔一顿乱戳,忽然戳到个管子D极不停的跳变,测它G极,也在跳变, 这不是RSMRST吗?记得这些基本条件早测过了是正常的啊?然后拔电再插电再测,发现只要没触发过,Q54和Q55都是正常的都不会跳变,一触发,Q55 C极和Q54 G极就会跳变,而Q55 B极0.7V,问题很明显了,原来是Q55没坏透不能拉低C极,马上更上Q55,故障消失。 TMD

网友: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一一般是不触发的多,没完全坏,可以通电,通电后又开始不稳定了

网友A:
触发后风扇转了一会才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风扇转了一会才掉电吗

放久一点能转一会,掉电后再触马上掉,除了能反复触发,很像IO电压检测故障时的掉电现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

网友:
现在遇到技嘉的h61,直接报废卖破烂

三极管太多了,修好这里,下次又会坏别的三极管。

二线的onda,梅捷都比他皮实。

网友:
这明显是技嘉通病

网友B(2021-09-15):
哎呀,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现象,前两次都没修好,这次拿出来按楼主的办法修好了,Q55 K1P换成T04秒杀, 都是NPN三极管可以通用,谢谢楼主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B:
哎呀,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现象,前两次都没修好,这次拿出来按楼主的办法修好了,Q55 K1P换成T04秒杀, ...

不换三极管可以通用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