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A3笔记本,不触发,求解!!

楼主(2021-07-19):
七喜A3,不触发,开机键有5v,但待机+3.3vs+5vs都不出来,查过U2,是由工作电压的,但三端稳压管各路电压都不够,请问大加修它的思路。。谢谢!
笔记本

网友:
不触发的好修,按照这个顺序查,
1,EC的供电,时钟,复位,
2,南桥的RTC电路
3,按开关后,EC发出SUS电压的开启信号,SUS电压能不能产生
4,PWRBTN#信号有没有正常送到南桥。
保证你100%修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