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主板上电触发一次后不触发了

楼主(2021-07-19):
上电无触发,有待机电压,测了南桥的工作条件也正常,奇怪的是第一次触发风扇反复重启,之后触发不了了,并且我没有触发就测到SLP_S5和SLP_S3为高电平,并且电源PS_ON直接就被拉低到0V,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南桥GG了吗,据说这主板南桥容易坏,求哪位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期待期待,我也正要学习

网友:
开机排针跳变?-PSOn是否跳变?-SLP S3是否3.3V-最后是ATX16脚低电平?
如果PSON直接为低电平,电阻R8是两端电压?如是电阻R8正常,换查PSON是否有断线?
无断线话换IO。或者接换IO。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