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爱思刷到20报-1错误

楼主(2021-07-19):
待机突然白苹果,爱思刷到20报-1错 ,官方软件刷机也不行。这个硬盘坏吗

网友A:
用iTunes刷看是不是报9

网友:
硬盘干下来看看

网友:
硬盘充值看看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Tunes刷看是不是报9

不是报9,好像报20

网友:
一般来说换个硬盘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B:
用iTunes大概会报9,重做硬盘或者是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Tunes大概会报9,重做硬盘或者是硬盘坏

不报9呀。难道不是硬盘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