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楼主(2021-07-19):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屏幕是手机上最容易损坏的零件,破损、触控失灵以及AMOLED屏幕常见的“烧屏”等,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都需要更换屏幕才能彻底解决。

  手机外屏碎了,换个外玻璃就可以搞定,但就怕是内屏也坏了,需要更换整块屏幕,官方可能要上千元,而第三方也许只要几百元。而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某宝买块屏自己搞定了,连维修费都省下了。但是,市面上的手机屏幕价格高低不一,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都是屏幕,差别却很大。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1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1

  “去手机维修店修荣耀9X,内屏外屏一起换,老板说屏幕是后压屏,这后压屏跟原装屏有什么区别。”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它们究竟有什么不同。

后压屏和原装屏的区别

  屏幕从手机上拆下来,有的屏幕是完好的,有的外屏碎的,也有排线坏的,不过是可以维修的屏幕,能够重新加工再利用。

后压屏:后压屏有两种

  一种是后压盖板,就是更换过外玻璃盖板的屏幕,但是内屏还是原装的。重新更换外屏的屏幕,也会被第三方当成原装屏使用。
另一种是后压排线,就是拆装时屏幕的排线划坏了,又重新后压的排线。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2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2

  原装屏:这里所说的原装屏,其实叫原拆屏更贴切一些,它就是从其他同样型号的手机上拆下来,完好的原装屏幕,但并不是全新的。

  全新的原装屏,在第三方维修是无法更换到的,只有售后才可以更换到。后压屏幕在使用体验上是和全新原屏是没有区别的。就像2辆汽车,一个是全新车,一个二手车。功能上是一样的,都是同一品牌,就是新旧程度不同。

  但是质量上肯定是没有原装屏好的,包括玻璃盖板、疏油层等工艺肯定没有原装屏幕制作细致、标准,有些后压屏装后无法与手机贴合等情况,所以价格会相对较低一些。所以不管是后压排线,还是后压盖板的屏幕,都会比原装屏幕要相对便宜一些。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3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3

如何区分后压屏和原拆屏?

  如何鉴别后压屏和原拆屏呢?外观上我们从正面可能是看不出来它的区别,这里以iPhone手机屏幕为例,可以从几个细节上来区分。

1、支架的精细度

  从侧面看,原拆屏的支架边上的铁架比较圆润,而且比较饱满。而后压屏的支架的铁片,没有原来的原装屏的饱满。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4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4

2、屏幕背面

  原拆屏有个石墨贴纸,连接到屏幕的支架上面。但是后压屏是没有的石墨贴纸,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是切开的,它没有连到支架上。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5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5

3、图中黄色方框内,原拆屏是有石墨散热贴的,而后压屏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会是一些字或者生产盖板厂家的一些符号。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6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6

  图中红色所指的听筒部分,有一个像摄像头的固定架和距离感应灯的固定架,原拆屏是有的,后压屏一般都不会有,即使有的话,也没有原来那么紧。

4、听筒部分防灰尘网

  听筒部分防灰尘网,后压屏很容易挑出来,但原拆屏由于原厂的粘性比较大,很难被挑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原产品跟后药品的一个区别,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些细微上的小插曲,可以看一下。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7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7

5、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比如:原拆屏如果处理不干净的话,在Home键上会有些许印迹或小灰尘。Home键的感应排线由于粘性很强,撕下来也会有少许留在上面。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8

后压屏和原装屏有何区别?二手屏幕有这么多门道 图8

  以上是从屏幕的细节方面区别原拆屏和后压屏的方法的介绍。你学会了吗?

网友:
后压屏通常是指更换过外屏玻璃也就是盖板的原拆机屏!压排线的不算价格更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屏幕知识

网友:
后压屏是不是比原拆屏更容易摔坏液晶屏

网友:
很好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