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 TR G150S-F 掉电不开机无待机通病

楼主(2021-07-19):
   雷神 TR G150S-F 掉电不开机无待机通病,修过几台公共点无电压出输,公共点容短路,拆掉后仍公供电无电压输入,需要换图纸上PU4  型号P2808BO  就OK .有些型号不定时掉电也是这个芯片引起的,神州这个代工这个问题多。

网友:
哦,原来这个是通病,以后用你的方式来冶病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以后注意  没碰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涨知识了

网友:
蓝天这些板子问题让人琢磨不透。感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  先留着

网友:
这不都是蓝天代工吗?怎么成神舟代工了··

网友A:
记得这个芯片也可以拆掉,把信号直连

网友:
遇到过外围问题引起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芯片也可以拆掉,把信号直连

直连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