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雷神NFSV1511南桥内部烧成这样?没救了

楼主(2021-07-19):
今天一个客户拿一台雷神机子来维修
我插上电大电流0.495可以马上断定不是CPU就是桥废了
板号:NFSV1511

主板拆下来烧鸡南桥非常烫芯片表面还黑了
说要换,上BGA拆下来发现板层已经报废

网友:
这桥被碰过做过的

网友:
掉漆的都是接地脚,影响不大,控制好温度,可以成功

网友:
烧成什么样了  烧穿了吗

网友:
这个怕不是烧了造成的,烧桥还没遇到过焊盘坏成这样的。

网友:
南桥 大短路了   以前修到 PCH的晶体都炸裂了

网友:
摘桥的时候温度不够吧

网友:
这个代工厂的机器很容易烧穿pcb和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