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自身屏幕不亮,外接可

楼主(2021-07-19):
联想一体机,自身屏幕不亮,外接可以,花屏,是显卡问题了,新手小白求经验

网友:
显卡问题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吧

网友:
显卡问题  找专业的吧  要做BGA的

网友:
楼主 厉害确实是 流弊

网友:
这不就是显卡的问题嘛

网友:
先加焊显卡!  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装在电脑主板上,没救了,

网友A:
显卡的问题 。有集显吗?

网友:
报显卡驱动出错,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问题 。有集显吗?

送给大佬修了,实在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