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LA-C701不读内存

楼主(2021-07-19):
两块HP  LA-C701触发均不读内存
板一:
加电触发测量内存槽各个供电均正常,在测内存复位DDR3_DRAMRST#无3.3V的复位电压,查内存复位电路以及偏压供电均正常

再查平台复位以及CPU复位也均正常

说明复位电路没有问题,而要想产生内存复位,则必须要通过总线数据时钟读取到内存信息才行,接着查内存数据时钟总线PCH_SMBDATA和PCH_SMBCLK

发现QC2的输入(3、6脚)输出电压(1、4脚)都为3.2V但是没有波形。再测量输入输出阻抗,发现输出阻抗大约15K正常而输入阻抗只有不到100欧姆,显然不对。先拆掉QC7测输入阻抗仍只有不到100欧姆,再拆掉QC2测输入阻抗(1、4脚)都为10K恢复正常,更换QC2后加电触发点亮。
板二:
加电触发测量内存槽各个供电均正常,在测内存复位DDR3_DRAMRST#无3.3V的复位电压,查内存复位电路以及偏压供电均正常

再查平台复位以及CPU复位也均正常

说明复位电路没有问题,而要想产生内存复位,则必须要通过总线数据时钟读取到内存信息才行,接着查内存数据时钟总线PCH_SMBDATA和PCH_SMBCLK

发现QC2的输入(3、6脚)输出电压(1、4脚)都为3.2V但是没有波形。再测量输入输出阻抗,发现输出阻抗大约15K正常而输入阻抗10K也是正常的,再测QC2的输出端(3、6脚)到内存槽的200和202脚阻抗为无穷大,而根据电路可见应该为零,最后发现内存槽一和槽二的200和202脚PCB板铜泊断线,拆掉内存槽重新焊接好,加电触发点亮正常。

网友:
加分了,说的很轻描淡写这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网友:
这个技术N B  让我修   肯定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