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1-07-19):
分享一些简单的小经验
先说结果是换IO和补线搞定。
同行小徒弟抱来一台主机说是坏了几年的看能不能修好,换了几个电源都无法开机。掏出板子接好上电源测开机针脚3.3V按开关可以拉低正常。测电源接插件16脚4.7V按开关无变化。测OU1供电正常。然后倒查16脚ATX_PSON经过电阻OR928进入OU1 31脚,按下开关测还是高电平5V无变化,找来NTC5535D-A换上再测31脚拉低为0V。电源还是不启动。最后拿着放大镜沿线找终于在“BIOS”的O字中间找到了一个腐蚀点,用吸锡带抽取一根细丝搭焊好,蘸点绿油防腐搞定!
装上机箱开机不亮屏,随挨个拔线最后拔到复位插线时亮机了,检查面板热启动开关卡住敲开就好了。顺便整理了一下乱七八糟的线!50块收钱走人!

网友:
学习 了  楼主有 心了

网友:
断线通病,大多数是在这个地方附近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