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钛5770装驱动正常,不亮机

楼主(2021-07-20):
在集显下安装驱动显示正常,但是换独显开机后屏幕无输出,键盘灯也不亮,并且风扇开始转的正常随后变的很慢,供电都正常,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供电正常就剩下两种操作,显存测试和重植核心或加焊

网友B:
这个卡  一般加焊核心可以解决 、   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卡  一般加焊核心可以解决 、   你试试看

嗯嗯,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就剩下两种操作,显存测试和重植核心或加焊

A卡怎么测试显存,给推荐个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卡怎么测试显存,给推荐个软件吧

咸鱼上有卖,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