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存焊盘掉点

楼主(2021-07-20):
问一下各为大神 这个位置 需要补吗 是不是空点?

网友A:
这个位置都是空点不用补

网友B:
露铜的地方绿油涂涂,掉的点不用补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露铜的地方绿油涂涂,掉的点不用补不影响。

谢了 已补了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都是空点不用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