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液晶电视

楼主(2021-07-20):
请教:创维42E510E的逻辑板6870C-0469A上有一个原件ET 2A旁边印刷板上写F1  2A/125V这是什么原件?红圈中的。

网友A:
F代表保险  125V/2A 保险

网友:
定时装置.........................

网友:
我焊了一下是保险

网友:
怎么这俩帖子都是问保险的?

网友:
是个保险器件,这种器件在电路中也是很常见的

网友:
保险丝  一看就是小白

网友:
保险-电路中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F代表保险  125V/2A 保险

F代表保险  125V/2A 保险----你的回答很正确,支持一下

网友:
逻辑板上的保险 此保险烧了一般都是屏坏!

网友:
一个保险啊都有表明啊,如果断路,最好电阻挡测量一下后记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