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维修

楼主(2021-07-20):
电脑刚开始开机状态下插上充电器的瞬间,220V插头插入插座会有火花,但是插上以后正常使用没问题。后面电脑无法关机,关机一分钟以后自动开机(点击关机键不松手强制关机不开机)。后面故障加重开机无反应,插上充电器充电灯亮。这种情况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主板问题 找专业店面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 找专业店面维修吧

主板维修的价值已经远超主板,我已经买了一块新主板换上,想把换下来的这个主板修好当个备用板。

网友:
EC已经更换过,更换以后电脑插充电器无反应,充电灯不亮。也无法开机。开机无反应。

网友B:
换回原来还可以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回原来还可以开机吗

不行,但是充电灯可以亮。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