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55Y 无待机电流 不加电 不开机

楼主(2021-07-20):
ASUS X555Y 无待机电流 不加电 不开机 BQ735 有供电 有线性  有ACDET  没有ACOK  就是不开机 更换芯片还居然没有线性 还是不开机 不知道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芯片没干好

网友:
没有ACOK就会不开机的,先把ACOK修出来

网友:
充电芯片和IO交互的信号

网友:
隔离保护能正常过吗?能过的话你的注意力应该去看ec和pch条件。。。。asus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是ec的acin_oc#,低电平有效。。。

网友:
检查外围电路看下

网友:
主板出了问题

网友:
这就没思路了?

网友:
BQ芯片   ACIN ACDET REGN ACOK ACDVR BATDVR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换了充电不开机的   换了电池放电管就好了

网友:
后级短路吧

网友:
本来有线性,换了没线性,可能是没焊接好

网友:
桥坏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