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60x 金手指上的电容型号

楼主(2021-07-20):
问一下各位大佬 这个一般是什么型号

网友A:
随便一块主板不就有,pci_e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块主板不就有,pci_e附近

手上没有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块主板不就有,pci_e附近

准备淘宝买几个 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真没太在意这东西 信号耦合电容 量下旁边的数据 一般都是0402 0.1uf 的或0.22uf的

网友:
这个随便找,

网友:
找个体积差不多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
耦合电容随便找个料板搬就行了。

网友B:
0402  0.22u  6.3v  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02  0.22u  6.3v  10%

非常感谢